楼主(2017-06-19):
FX2N-20GM接口那里都是用什么端子接线的

网友A:
呵呵;这是什么问题呀;
你可以用排线直接引出接线;
也可以使用三菱的接线端子排引出成一个个螺丝的端子,像FX2N那样的端子来接线;

网友B:
这模块上的接线分为接到外部I/O的信号和接到伺服等的型号,因为不同伺服,对应伺服那边接线信号不同
可以买一端插到这个模块上的,一端是散头的 FX-16E-500CA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什么问题呀;
你可以用排线直接引出接线;
也可以使用三菱的接线端子排引出成一个个螺丝的端子,像FX2N那样的端子来接线;

因为买的模块没有配线 没有配插头  所以问一下表情 要自己去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上的接线分为接到外部I/O的信号和接到伺服等的型号,因为不同伺服,对应伺服那边接线信号不同
可以买一端插到这个模块上的,一端是散头的 FX-16E-500CAB-S

就是想问一下接到外部I/O的信号的   FX-16E-500CAB-S这个是线呢还是只是个插头  是三菱标准配的吗 还是其他人接好销售的

网友A:
FX-16E-500CAB-S就是一条线,20GM这端是插头,另一头就是分出的一根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6E-500CAB-S就是一条线,20GM这端是插头,另一头就是分出的一根根线;

那就是还要买这条线了  , 还是买个插头自己接更划算一点呢?

网友B:
这个线是另外要买的,还是买几条国产的线吧

网友C:
楼主这问题有点不清楚!
还是描述详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