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精密行星减速机如何配伺服电机???

网友A:
没弄明白你想问的问题 是安装尺寸?还是什么?

网友B:
安装尺寸能行就可以呀

网友C:
根据连接尺寸来配。

网友D:
有条件的话直接用带减速比的伺服电机,或配置伺服电机专用的减速箱;

网友E:
根据你自己的要求选择减速比!机械连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法兰盘配好就可以了!

网友F:
功率,速比,安装尺寸配适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