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需要选择按钮,正常都是三档,中间停止挡为空档,有没有相应产品是三档都有作用的,如图卡片可以并列排放三排。及时是停止挡也有常开常闭那样。

网友A:
楼主可以描述的再详细点吗?具体是什么类的按钮产品?

网友B:
有一种遥杆的

网友C:
中间是信号灯到见过

网友D:
这种按钮不就是2位吗

网友E:
按钮应该没有三挡的,不过旋转的或摇杆的可能有,比如高,中,低速。

网友F:
旋钮开关可以用吗?这个会简单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旋钮开关可以用吗?这个会简单点。。
三档的旋钮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按钮不就是2位吗

我想要三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钮应该没有三挡的,不过旋转的或摇杆的可能有,比如高,中,低速。

他是控制信号的  不是控制变量的!

网友H:
我们用这种三档开关接3个信号给plc,要用四付触头,左右两个位置用2付常开触头,中位用2付常闭触头串联使用

网友I:
是左中右选择开关么,施耐德的如果是中间带灯的就好像没有,国产的江阴的有一款,也比较好用,价格好像是12块一个

网友J:
三位的还真没看到有3对触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位的还真没看到有3对触点的

是吧  除了万能转换开关!

网友K:
这种可以任意组合的想要几个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可以任意组合的想要几个都行
你没理解我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