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施耐德TM208系列PLC一般使用哪些编程软件?先在这里谢过各位的指点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TM208系列PLC一般使用哪些编程软件?先在这里谢过各位的指点哈。

Somachine V3.1版本,请勿使用V4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TM208系列PLC一般使用哪些编程软件?先在这里谢过各位的指点哈。

Somachine V3.1版本,请勿使用V4版本。

HAVE FUN!
看来施耐德软件的兼容性也不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TM208系列PLC一般使用哪些编程软件?先在这里谢过各位的指点哈。

Somachine V3.1版本,请勿使用V4版本。

HAVE FUN!
看来施耐德软件的兼容性也不怎么样

你可以同时安装V3.1和V4版本,两者可以在同一系统下共存。

网友B:
安装过4.1的,基本上没有编程调试过。

网友D:
Somachine V3.1版本的编程软件谁有给我一份谢谢邮箱是31505801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