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MT 为什么Y3不亮

楼主(2017-06-19):
如图 M2 ON后 为什么PLC上的Y3不亮

网友A:
是不是重复输出了。

网友B:
呵呵;程序只有这一条?
监控状态下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重复输出了。
没有 就只有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程序只有这一条?
监控状态下查看一下;
是的 程序就只有这一条
监控状态是正常的 PLC上的OUT 不亮

网友B:
你PLC运行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出没有接负载吧。

网友C:
若程序没有执行(PLC未运行),则指令也不会执行。
M2是强制接通的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是我的问题, 我顺手点了模拟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是我的问题, 我顺手点了模拟操作
还是不很熟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