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如何设定外部控制?求指点

网友A:
设置方法百度一下,我上次也是网上查的,现在忘了

网友B:
默认就是外部控制

网友C:
看说明书很简单

网友D:
你的外部控制是什么意思?是需要dcs控制外,现场也控制吗?如果是这样,设置4.3命令和参考值:频率切换分配:DI5  通道模式选择隔离通道

网友E:
ATV31,ATV38,ATV7I多种型号,出厂默认设置就是外部控制,atv312给定CTL\FR1=AI11,命令CTL\CD1=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