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程序上载和下载时CPU要拨到STOP模式吗?要注意什么?设备运行时可以上载吗?

网友A:
运行时可以上传,软件,电缆都准备好,驱动安装好

楼主:
楼上的朋友·那下载呢?不用STOP模式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吧,如果你用的是国产的工控板,只能在停机状态进行上下载,不解释,这是规定,不过不论你用哪款,建议你还是在停机状态进行上下载

网友C:
下载时会要求你停止plc,软件停止,即使拨动开关在run上也会停止plc。上传就无所谓了

网友D:
调试模式下不停机

网友E:
原装西门子在那个位置都可以下载的,软件提示停止!

网友F:
呵呵;上载当然是可以在程序运行的状态下进行;
程序下载时,就算开关在RUN位,软件里也会提示进入STOP状态,确认后就运行停止,写入新的程序了;

网友G:
可以在运行时上载,
也可以运行时修改。

网友H:
若端口定义为modbus接口了,那么只能stop状态上载程序

端口未定义,随时都可以上传程序

下载程序可以选择调试模式下的运行中编辑,修改程序后直接下载不会停机
其他状况下下载程序,软件都要求stop

网友I:
上载时可以不停机,下载的话PLC会自动跳转到stop的。

网友J:
在线编辑的时候下载可以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