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伺服电机转向换一下,什么法子可靠一点?谢谢·

网友A:
换向?有许多种模式,哪个方便用哪个。搞正确了,都是可靠地。控制字换向或脉冲鉴相换向(正向脉冲/反向脉冲)。

网友B:
先看你用的是什么伺服,用的哪种脉冲形式,如果有PLC控制,也可以通过指令控制。

网友C:
用脉冲加方向控制的伺服吗,是的话把方向信号反过来

网友D:
脉冲加方向信号

网友E:
呵呵;伺服上设脉冲+方向模式,或正脉冲+负脉冲;

网友F:
首先一点,伺服驱动器上有参数可调,里面有方向选择。

网友G:
既然把帖子放到这个板块来,想当然的让我默认你是用了SIEMENS的PLC,伺服控制是有方向使能位的,例如Q0.3,置位或复位直接更改伺服电机的转向

网友H:
只有设定参数

网友I:
方向使能

网友J:
方向加脉冲呗。

网友K:
伺服有二种控制:总线协议和通用伺服控制。通用伺服一般使用二种方法改变转向:1.模拟电压控制,通过偏置设定正反转电压;2.双脉冲控制,既CW和CCW。
伺服不能设置就不好办了。

如果把正转从逆时针换为顺时针反向只需改一下伺服的参数就好
出厂时设定逆时针旋转是正转方向,此时FU001的值为1X。当需要设定伺服电机的正转方向为顺时针时只需将FU001的值设置为0X。

网友K:
如果要把正转从逆时针换为顺时针反向只需改一下伺服的参数就好
出厂时设定逆时针旋转是正转方向,此时FU001的值为1X。当需要设定伺服电机的正转方向为顺时针时只需将FU001的值设置为0X。

网友L:
一般的就是脉冲加方向,或者正脉冲、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