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西门子MM420变频器上电报F0001,FN键不能复位,请教各路师傅们问题出在哪一块电路?

网友A:
把变频器面板,I/O板都拆下来重新安装回去,能复位就是接触不良,还这样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B:
F001.好像是过流了。应该是变频器坏了。驱动部分或者模块坏了

网友C:
把电机的三线拆下来再送电试一下,还是这样就直接送修了;

网友D:
不能复位估计要送修了啊

网友E:
里面电路板上贴片有氧化吧

网友F(2018-04-03):
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以前修过一次同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