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利用热成像万用表对光伏场区的箱式变压器进行热成像检测,低压室里,当光点打在加热器上时,立刻就显示出超量程 ,光点移动到加热器边缘上时,发现那里温度也有150多摄氏度 。

网友A:
厢式变压器站内部有加热器?作用是什么?是低温下的加热吗?加热器有没有得电工作呢?

楼主:
查看手里限有的资料 ,原来这个加热器在高压室也有一块的,同由温湿度控制器来控制 。温湿度控制器采用飞禹FY-SK-H(TH)型,看图它是有一路输入 ,两路输出的。可两路同为加热器,那么湿度控制呢?没有湿度控制,现在的环境温度怎么会启动加热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厢式变压器站内部有加热器?作用是什么?是低温下的加热吗?加热器有没有得电工作呢?
万用表实际测量加热器的工作电压为交流241V  .

网友B:
应当是控制湿度防止凝露的;
观察是不是环境潮湿或潮气比较大,否则也有可能是检测或控制器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厢式变压器站内部有加热器?作用是什么?是低温下的加热吗?加热器有没有得电工作呢?
万用表实际测量加热器的工作电压为交流241V  .
温湿度控制器坏了吧

网友D:
热象仪立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控制湿度防止凝露的;
观察是不是环境潮湿或潮气比较大,否则也有可能是检测或控制器坏了。
可惜读不到湿度值。

楼主:
这是箱变里的JRD-100W AC220V加热器

楼主:
苦于找不到FY-SY-H飞禹湿度控制仪的详细的规格参数 ,谁有请奉献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