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项目求助

楼主(2017-06-20):
本人之前未用过PLC,现在有个项目需要,作为小白虚心请教。
项目大概需求是:一个反应容器需要往里面充气并进行加热,现在想用压力和温度传感器采集内部压力和温度数据,将采集数据输入PLC,并用PLC控制一个调节阀和一个电路开关实现对充气速率和温度变化速率的控制。
问题:PLC选型上用什么型号合适?压力、温度传感器及调节阀和电路开关选型怎么选?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建议你处包吧

网友B:
各个品牌的都行。可以试试logo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之前未用过PLC,现在有个项目需要,作为小白虚心请教。
项目大概需求是:一个反应容器需要往里面充气并进行加热,现在想用压力和温度传感器采集内部压力和温度数据,将采集数据输入PLC,并用PLC控制一个调节阀和一个电路开关实现对充气速率和温度变化速率的控制。
问题:PLC选型上用什么型号合适?压力、温度传感器及调节阀和电路开关选型怎么选?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工业控制设备的行业新人,没有任何基础,也想承接自动化控制工程,并自行设计和编制梯形图程序?更何况还是压力容器级别的重大安全项目。
制作招投标文件并发布,让专业级的自动化公司承接实施,费用估计在人民币5位数左右。

网友D:
首先楼主自己能不能把程序写出来?
如果可以进行下一步选型配材料
如果不能就选择设备厂商进行报价下一步

网友E:
全部自己动手,不是一点点难度,有充足的时间+足够的毅力的话,相信你就能成功

网友F:
压力多大,是不是还要考虑保护,

网友G:
最常见的闭环控制,温控仪表都有这功能

网友H:
按你的说法,最小的带ai/ao的PLC都行.
logo还要加模拟入模拟出,好像闭环到PI.
弄个200的算了.
压力温度传感器,也要看你的温度压力范围(不是量程,是工作范围).
开关要看功率.
你的容器是多大的?需不需要多点?
反应容器?应该是cfg大侠说的压力容器?需要极限和安全保护仪表?需要认证?
另外,需要指示和操作面板吧.
气体是什么?需不需要防爆?
如果是接自控项目,最好有设计文件.如果自己设计,还是考虑周全比较好.

网友I:
呵呵;如果你对PLC还是仅仅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还是老老实实的找专业人员帮你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算不上工程,就是我们自己要弄个做试验用的小设备,想加点这个方面的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

网友J:
基本上所有的PLC都可以实现。

网友K:
这个我建议你用西门子吧,模拟量控制会更加方便一点

网友L:
模拟量 pid控制
触摸屏编程
安装控制柜
调试
常见品牌plc都可以
看个人喜好

网友M:
PLC(带PID控制的)、模拟量输入模块(2个)

网友N:
压力容器不是个小项目了
带模拟量模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