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0):
我想把五菱发电机里的整流桥接到24伏的变压器上,变成输出24伏的直流电,我是新手怎么接啊?

楼主:
叫我赵大只

网友A:
没有图片吗?

网友B:
汽车发电机一般是3相整流的.你接2个就行.
要想得到好的直流,还需要电容器.
而且,变压器的电压都高的,看你的场合,可能需要稳压.

网友C:
买个开关电原不就行了吗,电压还稳定,还有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