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0):
西门子的温控程序用PID怎么编写,我用的是热电偶,有哪位打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温控程序用PID怎么编写,我用的是热电偶,有哪位打老师指点一下。

PID向导用用就可以了,还是中文的。

网友B:
你最好看一下手册,自己摸索一下,过程有什么问题再来论坛请教。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