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源交流接触器,并联了一个高压滤波器,在线圈的A1/A2还并联了电容,这个滤波器有必要存在吗?

楼主(2017-06-20):
如图,滤波器烧毁,不知原因。请问,这个滤波器一定要布置在进线侧吗?这个滤波器可以取消吗?能不能放在出线侧?为什么并联了电容还要加装这个滤波器呢?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并联了电容是消除线圈引起的干扰的,主电路上的这个是消除主电路的干扰的。

网友B:
没有就不装影响不大。

网友C:
装在进线侧就不会受接触器的频繁通断电的影响,不装也没事

网友D:
很少有给接触器装滤波器的,不装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E:
都烧糊了?看来是炸了。说明谐波噪声很严重。

网友F:
抗谐波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装在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上的380V的交流接触器,不知道这个东西具体作用,这个东西拆掉会不会对主板、电源板产生影响啊!我们用的别的执行器的接触器只有那个小的电容,没有这个滤波器!大神能否深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否能否拆除!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装在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上的380V的交流接触器,不知道这个东西具体作用,这个东西拆掉会不会对主板、电源板产生影响啊!我们用的别的执行器的接触器只有那个小的电容,没有这个滤波器!大神能否深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否能否拆除!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装在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上的380V的交流接触器,不知道这个东西具体作用,这个东西拆掉会不会对主板、电源板产生影响啊!我们用的别的执行器的接触器只有那个小的电容,没有这个滤波器!大神能否深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否能否拆除!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装在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上的380V的交流接触器,不知道这个东西具体作用,这个东西拆掉会不会对主板、电源板产生影响啊!我们用的别的执行器的接触器只有那个小的电容,没有这个滤波器!大神能否深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否能否拆除!感谢!

网友G:
我感觉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H:
那个电容是消除线圈通断时的谐波干扰的,滤波器是消除接触器主触点所连接的电路谐波对后面电路的干扰,你看一下这个接触器是不是接的总电源的,如果是,那还是加上滤波器好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为了保险起见,用示波器监控一下接触器触点间的电压波形,如果没有太严重的毛刺。去掉也无妨。反之亦然。

网友I:
滤波器这么小,能行吗

网友J:
附近电网中是不是有变频器之类的能产生高次谐波的大功率用电设备啊,此处滤波器装在进线侧应该是用来保护接触器后面的电路的,对特定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的电路,现场配电复杂,接触器后面有PLC之类的电气产品还是需要的;线圈那边的是浪涌保护器吧,接触器周围应该有尖峰电流或电压,线圈属于电磁类,较容易受影响;而且看线圈电压不是220V50Hz,而是110V50Hz,保护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K:
本人个人拙见,第一、滤波器加在输入或输出是一样的,主要是为下个负载进行滤波。第二、加装滤波器主要是滤除谐波,但是不知你接触器后带什么负载,一般在要求谐波比较严格的电路都自带滤波电路,要求不严格可以拆除。不知你的负载是不是电容?是的话应该是电阻。第三、线圈两段加的瓷片原件一般是压敏电阻,仅此而已。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正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接触器出口接的是380V的电动执行机构的电机,在接触器进线侧引出线至电源卡件,电源卡件整流给主板供电,同样,在进线侧并接的这个滤波器!大功率设备什么的不存在,所以这个滤波器能否去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接触器出口接的是380V的电动执行机构的电机,在接触器进线侧引出线至电源卡件,电源卡件整流给主板供电,同样,在进线侧并接的这个滤波器!大功率设备什么的不存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接触器出口接的是380V的电动执行机构的电机,在接触器进线侧引出线至电源卡件,电源卡件整流给主板供电,同样,在进线侧并接的这个滤波器!大功率设备什么的不存在

最简单的做法是联系厂家的技术员,问问他们加这些保护器件是干嘛的,可不可以去掉等等,不过根本上还是得和他们沟通找出烧掉的起因,从根源解决,不然换一个新的也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