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欧姆龙除法

楼主(2017-06-20):
整数如何除以带小数的数,假如8500除以3.5程序如何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数如何除以带小数的数,假如8500除以3.5程序如何写
先把8500转换为浮点数,再进行浮点数除法!

网友B:
看具体哪个系列的
支持浮点运算的比较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数如何除以带小数的数,假如8500除以3.5程序如何写
通信解决了的话!这个浮点数除法就是小问题了!翻翻手册真的能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数如何除以带小数的数,假如8500除以3.5程序如何写
我用的笨办法!程序直接给你!

网友C:
乘以10后除以35,考虑最大值是否有溢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乘以10后除以35,考虑最大值是否有溢出!
怎么会溢出?!32位会溢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乘以10后除以35,考虑最大值是否有溢出!

也可乘以2后再除以7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乘以10后除以35,考虑最大值是否有溢出!

乘以35后除以10,如果考虑最大值有溢出,应该乘以7后再除以2
被除数是8500.00,况且是先除以35,而后乘以10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试试看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哥别人说的是整数啊16位的,最大65535啊!8500*10就过了,溢出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是个办法!赞一个!

网友E:
3楼热心坛友 这样计算可以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先把除数,被除数 都整成整数,然后再进行浮点计算。

赶紧欧姆龙编程软件真心好用

楼主:
整数如何除以带小数的数,假如8500除以3.267小数点后面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