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两款温控有何不同?

楼主(2017-06-20):
大家看下,这两款温控有何不同?可以对换吗?

网友A:
温控器代换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外形尺寸,面板已经开孔,就要按开孔尺寸买。
2:传感器类型,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3:输出类型:是继电器输出还是4-20MA电流输出。
4:辅助功能:断线报警,还有上下限报警等。

网友B:
第一个温控器输出有常开跟常闭触点,而第二个只有常开触点,如果你没有用到常闭触点的话是可以代换的,前提是如1楼说的一样两者的安装孔位要一致,否则就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