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0):
一村部因要起楼,房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需要暂时挪到邻近小学院内。三串共66片,17.82kW。
接入逆变器:直流输入功率21.2kW,交流输出功率29kW。
小学院内已经有四个逆变器在运行,有四条3×6+1×2.5的上网电缆扯至距此40米外的线杆上的终端箱。现在问题是要求新挪过来的逆变器不再往线杆上扯网电缆,而是将其交流输出直接并到运行着的同一规格距线杆最近的逆变器上 。此逆变器已经接有三串的电池板。
如果之前连接的三串电池板每串都是22片的话,这条上网电缆要承受的电流估算一下:22片×6串×270W/片=35640W,35640W÷380V÷√3≈54A ,而上网线为6平方毫米的铜线,估算一下它能承受50A左右 ,跑不开呀。

楼主:
这就是现场逆变器和光伏组串

网友A:
6平方的线短时间40A电流没有问题
长时间可能影响绝缘寿命

楼主:
上午去了趟现场,确定此逆变器原来已经实际连接13.5kW,那么此逆变器将实际总接入功率为17.82kW+13.5kW=31.32kW
31.32kW*1000/1.732/380V=47.6A,6平方护套铜电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超载运行会导致电缆老化

楼主:
准备将小学院内刚刚接入的逆变器的交流输出并入墙角处距离上网线杆最近的一个逆变器的交流输出端。开始时将新增三串组件中的两串接入,表测电流,观察。下午将新增三组串中的另一组串也接入逆变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准备将小学院内刚刚接入的逆变器的交流输出并入墙角处距离上网线杆最近的一个逆变器的交流输出端。开始时将新增三串组件中的两串接入,表测电流,观察。下午将新增三组串中的另一组串也接入逆变器。

网友C:
可以运行测试电流大小来决定是否加装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