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气知识

楼主(2017-06-20):
有高压电气方面的高手吗。求助,谢谢

网友A:
该论坛上,通常可能只是对高压有所了解,很熟悉的可能不多;不知楼主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压电缆根据负荷怎么选择。我们这边10KV就算是高压了,但是有些地方是中压,怎么处理?什么情况下使用高压软启,或者高压变频,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启动?谢谢

网友B(2017-07-22):
1)不要纠结于什么是高压,低压,不同的行业规定不一样,陆地上可能10VV以上,船舶上可能3KV以上。
2)选电缆,一是电压要匹配,电压等级不能低于设备的工作电压,一般要高一个等级。同一等级也可以。电流当然就不用多说了,一般1.25倍长期允许环境温度条件下的额定工作电流以上。选电缆还要根据电缆的敷设具体情况而定。
3)至于什么时候选高压软器同第一条,其实一般200+,300+,400+,甚至600+的电机,10KV电压等级基本都不到80A,个人觉得这样的用高压软器就是个噱头,只要上级容量够,直起没点问题,当然如果硬要装软起,都可以装。
600KV以内的非一体式高压固态软起柜,如果对于元器牌子没有硬性要求,1套普通的柜子12W以内。
4)选高压变频的话,那你的成本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如果电机就是普通的电机根本就没有必要选变频,这时候你选其实就是起动时冲击较小,也就是个软启动的过程。如果选高压变频,那要根据实际情况,国产的高压变频一般的牌子,见到过630KW的,25W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