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06-20):
一根轴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改方向运行,但是运行一个循环只朝一个方向。只有一个原点感应器。请教各位这情况怎么处理回原点问题?比如正方向回,碰到感应器减速停止,再朝反方向回,然后停止。而反方向回时,该怎么处理好点呢

网友A:
反向回时,取个下降沿停止。然后再执行正向回原点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回时,取个下降沿停止。然后再执行正向回原点步骤!
我是这样做了,但是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方法不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正向反向使用不同的偏移量,使得原点开关有信号之后再移动停止位置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正向反向使用不同的偏移量,使得原点开关有信号之后再移动停止位置相同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什么控制器?有的有原点搜索功能,在回原点没碰到近点狗先碰到极限时会自动返回再找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制器?有的有原点搜索功能,在回原点没碰到近点狗先碰到极限时会自动返回再找一次。
嗯,这个知道,但是有一个轴不适合用限位

网友C:
用绝对值电机,可以设置虚拟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