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本人菜鸟,现在在一家仪表公司刚刚工作,有一个称重变送器是可以485接口输出的,要和西门子S7-200 SMART接上,请问是要用模拟输入的模块,还是直接街上485的PLC口??那么一般模拟输入的数据和485传输的数据有什么不同嘛????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传感器输出又有模拟量又带通讯,而你PLC也有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讯你也能搞的定的话,那么用哪一种方式随你!

网友B:
编制通讯程序比编制模拟量程序更加复杂,菜鸟建议绕道通讯,直接练习编制模拟量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送器是输出4-20MA的电流,有485的接口,但是PLC没有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讯我现在就是不懂该怎么弄,是先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编好程序用网线下载到PLC里面,然后用双绞线吧PLC的485串口和变送器的数据口连起来,软件中给变送器发一段命令代码,然后变送器返回一段测试数据,然后把数据存到PLC的某个地址里吗??然后呢,再怎么读取这个数据呢?能再从PLC用串口发送到电脑上,用串口助手查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送器是输出4-20MA的电流,有485的接口,但是PLC没有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讯我现在就是不懂该怎么弄,是先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编好程序用网线下载到PLC里面,然后用双绞线吧PLC的485串口和变送器的数据口连起来,软件中给变送器发一段命令代码,然后变送器返回一段测试数据,然后把数据存到PLC的某个地址里吗??然后呢,再怎么读取这个数据呢?能再从PLC用串口发送到电脑上,用串口助手查看吗???
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话就好办了,200PLC都有Modbus指令库的!很方便!

网友D: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用模拟量信号。因为我也曾经关注过带通讯的称重传感器。使用发现,这种形式的抗干扰能力极差。采用模拟量信号输出形式可靠性好。如果这种传感器是带DP或PN通讯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以首选通讯形式的。

网友E:
通讯的比较省事
模拟量的自己编程需要做很多
去皮等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