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转差分输出模块的输入端怎么给信号?

楼主(2017-06-21):
如图,左端PP和NP是跟PLC连接的,右端是输出差分信号。
我想输出差分信号,PLC应该怎样给PP和NP信号?我的想法是一直给PP脉冲信号,而NP就一直不给信号,请问这样对吗?

网友A:
呵呵;中间的转的器相当于把集电极开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
所以你PLC有高速脉冲输出口就行了;

网友B:
按图接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应该怎样给信号那两个输入口?
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 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两个口都给脉冲信号就可以了吗?

网友C:
这个转换就是把一个单极性脉冲,转换成正负双极性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