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刚刚入行,研究用西门子200 SMART 给称重变送器  发送指令。 看说明书上是用MODBUS协议,然后说是要让PLC给变送器发一段指令,比如  01 03 00 (数字太长) 00 00 (数字太长)02 C4 0B   类似这样的,然后读取 变送器 发回来的数据。然后我在网上查的都是用自由口通讯发送消息的,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哎,现在弄得一团混乱。。。。

网友A:
MODBUS协议是标准通用的协议,仪表使用的估计是非标准MODBUS协议。

MODBUS协议西门子有现成的通信库,非标准的要自己写,这些都算是自由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发送: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从站地址:01,功能码03,从 开始连续 0000 读2个保持寄存器,后面为CRC校验码)
变送器回传:     01 03 04 00 01 05 E2 28 EA (从站地址:01,功能码03,返回了4个字节 数据,00 01 05 E2,代表10进制67042,即测量值为67042,后面为CRC校 验码)
类似于这一段的内容,这里的上位机是住PLC还是电脑呢?? 是用自由口发送吗???

网友B:
http://www.panduoduo.net/ 去这个网站搜西门子200从入门到精通   第50到53是自由口的。54到56是modbus的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位机发送: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从站地址:01,功能码03,从 开始连续 0000 读2个保持寄存器,后面为CRC校验码)
变送器回传:     01 03 04 00 01 05 E2 28 EA (从站地址:01,功能码03,返回了4个字节 数据,00 01 05 E2,代表10进制67042,即测量值为67042,后面为CRC校 验码)
类似于这一段的内容,这里的上位机是住PLC还是电脑呢?? 是用自由口发送吗???
PLC和变送器通信的话,上位机是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位机发送: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从站地址:01,功能码03,从 开始连续 0000 读2个保持寄存器,后面为CRC校验码)
变送器回传:     01 03 04 00 01 05 E2 28 EA (从站地址:01,功能码03,返回了4个字节 数据,00 01 05 E2,代表10进制67042,即测量值为67042,后面为CRC校 验码)
类似于这一段的内容,这里的上位机是住PLC还是电脑呢?? 是用自由口发送吗???
200的Modbus指令库也是用自由口编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好!我在书上或者帖子上看到的都是自由口发送XMT和自由口接收RCV相关的程序,就是说都是针对PLC这方面的设定,那么对于变送器那一边呢?只需要把两个数据段的线和PLC的485接口接好吗,要在软件上做什么设定变送器或者控制它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好!我在书上或者帖子上看到的都是自由口发送XMT和自由口接收RCV相关的程序,就是说都是针对PLC这方面的设定,那么对于变送器那一边呢?只需要把两个数据段的线和PLC的485接口接好吗,要在软件上做什么设定变送器或者控制它的吗?
%补充下,比如RCV的程序是规定PLC从哪个存储位置读取数据,那么怎么规定变送器传来的数据就会储存到这个位置呢??很迷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好!我在书上或者帖子上看到的都是自由口发送XMT和自由口接收RCV相关的程序,就是说都是针对PLC这方面的设定,那么对于变送器那一边呢?只需要把两个数据段的线和PLC的485接口接好吗,要在软件上做什么设定变送器或者控制它的吗?
200或者Smart 200不都有现成的Modbus指令库么?!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难不成你是要专门学习自由口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好!我在书上或者帖子上看到的都是自由口发送XMT和自由口接收RCV相关的程序,就是说都是针对PLC这方面的设定,那么对于变送器那一边呢?只需要把两个数据段的线和PLC的485接口接好吗,要在软件上做什么设定变送器或者控制它的吗?
%补充下,比如RCV的程序是规定PLC从哪个存储位置读取数据,那么怎么规定变送器传来的数据就会储存到这个位置呢??很迷惑
200的Modbus RTU指令库也是用自由口编写的,也就是说也会用到XMT和RCV指令,只不过做好后封装成库了!如果变送器是标准Modbus RTU协议、且你不是为了专门学习自由口编程的话,那你直接用Modbus指令库就行了!

网友D:
标准的modbus很容易就可以读取了,关键很多不是标准的

网友E:
最大不同就是协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