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看到一个有技术也有意思的帖子,矢量控制也就是比VF多了电压相位控制。
用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大马拉小车,除了软启动外还有没有那些保护功能?
现准备用一变频器拖4路电机,做软启动,用4个交流接触器控制输出端确保同时只有一路在工作;电机大大小小种类多,变频器只能依照最大的电机的额定功率选择,就出现了大马拉小车的情况。
难道要针对每台电机在电机前加上对应的热继?而不是直接接变频器。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5/379905_1.shtml

网友A:
一个变频器拖4路电机。如果4路电机功率与变频器相差不低于25%。均可使用矢量控制。在变频器里用4套参数组分别对应4台电机即可。切。设置好各自的转矩限制和电流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不是确定的4台,4路是分别拉向四个试验台的,可以理解成实验室做各种电机的测试工作;小功率的直接启动,11KW以上的就得软启了,最大的有110KW;所以预设4种参数是不够的,难道每换上一台电机就得把参数重新设置一次?电机参数的录入可不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进行,用触摸屏输入参数再下传至变频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变频器对应电机,就是要有一定的范围,否则,电机的控制性能就没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