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接修一台三菱A540 160KW变频器  开盖检测发现6个350V 11000UF猪滤波电容爆皮漏液严重  四个散热风机坏了3个  散热片脏堵严重  应该是散热不良引起电容爆掉   模块用机械表触发没有问题 于是清洗机器 更换风机和电容  清洗电路板烘干  全部安装完毕后接380V试机  上电面板显示000  正常 接电位器和开关运行  频率正常从0往上上升 但是U V W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   这下麻烦了  有块22KW的主板 代换先  问题依旧   那只有驱动板了  启动时用万用表监测模块触发端电压无变化  应该是驱动板大片没有输出  先排查附近的电阻电容运放和光耦 一一代换故障依旧 主板和驱动板排线也换了  没有办法  上淘宝购买大片1302H02  满怀希望焊接上去  一瓢冷水淋下  故障依旧  客户又催得急  一拆一装也麻烦 于是拆了板子放桌上   外面接一25A7单元模块  小心翼翼的接好触发线和P N  用维修电源调到500V接PN  连接好主板面板  控制电220V一接  在触发输出端接示波器  一打运行  示波器有触发方波   外接模块U V W也有输出  那说明驱动板也没有问题   那问题在哪里呢 仔细想了下  在桌子上能够运行  在机上不行就在于在桌子上没有接电流互感器   仔细检查下互感器发现V相的互感器断了条线  接上  把 板还原安装好   上电运行   输出正常  半小时后交客户拉走  一般互感器断线或者损坏会有报警  而这个没有报警  还请三菱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真的很细心,这个问题,在下还没遇到过呢,见识了,谢谢

网友B:
没有越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经验

网友D:
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