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请问,三菱FX3UPLC可以主动向上位机发数据?我看了一下《FX通信手册》使用“专用协议”是可以的,和上位机通讯的话,使用modbus协议也能主动向上位机发数据吗?
我现在要做的一个功能是,PLC检测到输入状态改变的话,就主动向上位机发一条数据指令,请问PLC程序这个判断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一般上位机modbus做主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FX3UPLC可以主动向上位机发数据?我看了一下《FX通信手册》使用“专用协议”是可以的,和上位机通讯的话,使用modbus协议也能主动向上位机发数据吗?
我现在要做的一个功能是,PLC检测到输入状态改变的话,就主动向上位机发一条数据指令,请问PLC程序这个判断怎么实现呢?
一般不能主动向上位机发送数据,只能被动响应来自上位机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bus协议不支持从机向主机主动发数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一下,PLC向上位机主动发数据这种想法可行吗?PLC前后输入状态变化怎么做比较呢?

网友C:
modbus属于问答协议 modbus slave 是不支持主动数据传输的。如果你一定要PLC主动上送数据的话,你可以把plc 设计成modbus master,通过写寄存器上送数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PLC向上位机主动发数据这种想法可行吗?PLC前后输入状态变化怎么做比较呢?
串口通信,一般都是主站发送命令,从站被动响应的!
你最终目的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现在的项目采用的是自己研发的软件与PLC通讯,但软件开发同事表示,上位机轮询采集数据,有时会有延时(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传输数据),所以就让我研究一下能不能让PLC在输入状态改变时,主动发数据给上位机,这样上位机就不用发太多的指令了

网友D(2018-08-13):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直接用OPC软件,读取PLC的相应的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变化了自然上位机也就实时变化了啊。这和PLC什么时候发有什么关系。就像触摸屏一样,触摸屏监视PLC的数据,难道不是数据变化了触摸屏的数据也就变化了嘛?。所以其实你的问题就是解决上位机和PLC的通讯而已。
  既然自己不好做通讯,那就通讯交给OPC软件,你们开发软件的人直接读写OPC软件就行了。像Kepware软件,你让它去连接PLC就好了。

网友F:
我觉得9楼说的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