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西门子网里写的要建立MODBUS通讯为主站和从站分别建一个项目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6-21):
对于 MODBUS 通讯,主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CTRL" 和 "MBUS_MSG",从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INIT" and "MBUS_SLAVE"。
在 Micro/WIN 中您需要为主站和从站新建一个项目,
什么叫分别建立一个项目啊? 不在同一个项目怎么编译和下载呢????

网友A:
2台PLC,一台做主站,建立主站项目;一块做分站,建立分站项目,然后2台PLC连接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 MODBUS 通讯,主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CTRL" 和 "MBUS_MSG",从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INIT" and "MBUS_SLAVE"。
在 Micro/WIN 中您需要为主站和从站新建一个项目,
什么叫分别建立一个项目啊? 不在同一个项目怎么编译和下载呢????
这个文档西门子官网来的吧?!意思一个PLC做Modbus主站、另一个PLC做Modbus从站!
你也可以试着一个PLC的0口做从站、1口做主站!

网友C:
两个485口分开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了解了,这两个指令都是针对PLC来说的,原来以为这个从站指令是对传感器,变送器之类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了解了,这两个指令都是针对PLC来说的,原来以为这个从站指令是对传感器,变送器之类控制的
主站指令是用来和从站,比如变频器、传感器、变送器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