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高压开关柜上在合闸位置时,合闸指示灯亮,分闸指示灯微亮,在分闸位置时,分闸指示灯亮,合闸指示灯微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改造才能消除这种现象?

网友A:
指示灯是LED的吧有感应电压

网友B:
检查零线是否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C:
应是1楼所说情况,需设法消除感应电压;或者不致引起误解的话,就暂时留待处理。

网友D:
分闸时小车摇出来看看是不是还是一样?

网友E:
估计是LED灯

楼主:
小车摇出来就没有那种情况了

网友F:
还是有感应电

网友G:
控制回路的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