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气控阀叫什么阀?什么原理?

楼主(2017-06-21):
看下这个气控阀叫什么阀?什么原理?

网友A:
这样看不到啊,照片应该拍有方向图的那个侧面

网友B:
换个角度拍照吧!

网友C:
这个是油阀吧?

网友D:
可能是两位五通气控阀。

网友E:
插个气管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抽口烟,往里面吹气,那个冒烟,就说明和那个是通的。

网友G:
看着有五个口,难道是两位五通阀?

网友H:
根据管路接法判断或多照几个方位更好判断。

网友I:
型号照出来啊!这样看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