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电容为1000uf电压为DC3000V左右,试估计下该电容短路电流会有多大??是否应该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

网友A:
你是指电容放电吗?

网友B:
这是放电设备上面用的吧?(如充磁机等)

网友C:
是的,第一时间电流,按照欧姆定律计算.
电压/(内阻和导线电阻).
随着时间,电流变小,按阻容曲线算.

网友D:
那要看你上面的架的电压是多少了,容量是一定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