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200SMART和压力变送器用MODBUS通讯,没有返回数值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22):
用200SMART和压力变送器用MODBUS通讯,变送器的A B口和200SMART上的485接口连上了,PLC去读取数值,但是状态图表看,CTRL指令是完成了,下面的两个MSG指令没有完成,数据缓冲区VB100上面没有数据,DONE位M0.1也是0,奇怪的是Error位 MB1 MB2 MB3 的数值也是0,就是没有报错,这是什么回事呢?不报错也没数据。。。

网友A:
你的变送器是不是真正标准的modbus呢
再就是循环读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标准的MODBUS RTU,循环读取是什么呢?PLC程序整个不就是一只在循环的吗??

网友B:
程序不全!没法详细判断!

网友B:
到处是你发的帖子!你可以集中一个帖子提问就可以了!

网友C:
AB线对调看看

网友A:
modbus这东西有意思
这是一个和电表正确读数的程序
应用到别的不同厂家的表上,这个程序就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是类似的编程,但是我是吧MSG模块的EN端输入也串上T60,这样才能在如你的程序1秒一次测量到数据,如果是一直接通,像官方历程那样 反而测不到数据了。而且在定时器时间比较小比如100MS,即1S测量十次数据的情况下,测得的数据会上下波动,不知道你有碰到过吗,,如何理解

网友A:
先找个modbus软件试试。不行就当地找人帮忙看看

网友D(2017-07-25):
学习了。我们做的程序一直用计数器实现循环调用,看到用ton调用的。马克

网友E(2018-07-21):
MODBUS通讯没有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