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2):
我有一台6A00TP和一个称重仪表尤尼帕斯的,现在用232把称重仪表和电脑连起来了,通过超级终端能读出称重仪表的重量,显示是这样的,0.09是重量。
GS,S,A,F,Z,+000.09
GS,S,A,F,Z,+000.09
GS,S,A,F,Z,+000.09
现在要和6A00TP连接起来读重量,请问用什么PLC类型,modbus(ASCII) slave可以么?
地址怎么设置,操作详细方法

网友A:
海泰克屏支持很多品牌的plc,所以plc可以随便选,至于程序怎么写要看各自的手册了。

网友B:
呵呵;你应当考虑是哪个PLC好与你的称重仪表通讯;

网友C:
麻烦,触摸屏+电脑+称重传感器,进行组成控制和显示系统的电气线路传输网络对吧。
使用RS485总线网络来连接,是比较实际的方案,需要使用RS485的转换适配器,将RS232数据格式转换成为RS485的数据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不能与称重仪表通讯么,我公司有一块MCGS的能与称重仪表直接通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称重仪表,称重仪表也能通讯,我就是要用触摸屏把称重仪表显示的重量显示出来

网友C:
或者是这样:触摸屏的通讯电缆线和称重仪表的通讯电缆线都接入PLC控制器内部,然后PLC通过通讯端口和电脑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称重仪表不能直接与触摸屏通讯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不能与称重仪表通讯么,我公司有一块MCGS的能与称重仪表直接通讯呀,
称重仪表上有多少个COM端口?如果只有一个RS232端口,单个RS232端口不支持组网连接多台控制部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现在只有把称重仪表和PLC连起来,再通过触摸屏把PLC 的数据读出来才行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只有把称重仪表和PLC连起来,再通过触摸屏把PLC 的数据读出来才行呀,
有的品牌的PLC,本机上可以有多个通讯端口,或者通过安装价格不贵的通讯端口扩展板在本机上,也可以实现一台PLC拥有2~3个通讯端口,进行同时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就想知道我的称重仪表(只有一个232口)是不是不能与海泰克触摸屏直接通讯,转成485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想知道我的称重仪表(只有一个232口)是不是不能与海泰克触摸屏直接通讯,转成485行不行
称重仪表的RS232端口和海泰克触摸屏连接,需要重新编制海泰克的触摸屏画面程序和设定通讯系统的参数,需要翻阅称重仪表的使用说明书手册,关于数据通讯章节的部分来进行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东西都有,就是对读取地址不了解,

网友D:
首先是搞清楚你的仪表是不是支持modbus,是不是标准的

网友E:
海泰克的屏幕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