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2):
求教一个问题,伺服驱动器有单相220v 三相220v 三相380v 想请教一下单相220v和三相220v之间对伺服性能有什么影响吗?伺服电机出力会变小吗?

网友A:
通常在1KW以下功率的伺服驱动器,常采用单相供电的模式;而1KW以上功率的伺服驱动器,常采用三相供电的模式。
两者的区别在于输出功率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一台1.3kw的伺服电机,用单相220v和三相220v 电机输出扭矩会有多大差别呢?

网友B:
不会有区别的,出力大小有输出部分决定的

网友C:
通常小功率的伺服都是单项220伏的,功率大的就得用三相220伏的。

网友D:
750W及以下用单相220V没有问题;
1KW以上需要三相220V,没有三相220V电源请配置三相380V/220V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懂了,1.3kw的 我想用单相220v 问题大吗?

网友D:
1.3KW请配三相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懂了,1.3kw的 我想用单相220v 问题大吗?
这个要三相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