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冒油

楼主(2017-06-22):
减速机冒油,用了很多方法,多久换一次有比较好呢

网友A:
减速器第一次加油运转200~300小时应更换新油,一般情况下,对于长期连续工作的减速机,按运行5000小时或每年一次更换新油,长期停用的减速机,在重新运转之前亦应更换新油。

网友B:
油加多了?

网友C:
外边有视镜,根据液位来加。我们是这样。

网友D:
没看懂楼主想要问什么,,什么是冒油?如果是漏油,那就是密封的问题,这和多久换油也没多大关系呀。如果是问换油的问题,也要看是什么设备上用,重载轻载?高温还是常温?精密设备还是一般设备?都有不一样的要求;我们有的要求不高的设备减速箱只要保证油量,几年才换一次都没事。。。

网友E:
需要提供漏油的位置,如果是加注油孔冒油,油加过量了;如果是减速机密封缝漏油,需要拆机大修。

网友F:
油加多了吧,到视镜的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G:
多久换一次油看油品吧,没有固定
冒油是不是油加多

网友H:
漏油问题,应该清洗干净相关部位的油污或杂物,检查机械部件接触的情况是否良好,如无异常,在接触部位布置密封胶,按照顺序紧固螺丝,确保足够的紧固力度。冒油问题。应该是油加多,加油看油镜

网友I:
是不是油封坏了?

网友J:
是漏了吧。

楼主:
你们真棒,试一下,弄好了,幸好机器不用大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