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2):
一台车,升温结束开始出炉,变频器显示电流90A ,30KW 电机 然后报警电流限幅 MM440 变频器。由于此电机带抱闸,冒着高温检查抱闸动作正常。再次试车还是电流高。
现场很多人,能帮上忙的没有几个。最后找到原因是台车有一面变形,剐蹭炉体,造成机械犯卡
所以,有时候变频器电流高,我们应该多关注现场。
处理后电流才40A 45HZ

网友A:
公司常常这样,机械卡了,老是写变频器故障。

网友B:
变频器没跳过流保护吗

网友C:
西门子变频真的很争气,要是国产的杂牌变频器,早放炮了

网友D:
干这活就得经验丰富了,不紧要懂电,还得懂机械。

网友E:
负载变重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变频真的很争气,要是国产的杂牌变频器,早放炮了
这不见得吧,国产的在这位朋友眼里就这么不争气吗

网友G:
检查规则是先机械后电气。

网友H:
变频器起保护作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变频真的很争气,要是国产的杂牌变频器,早放炮了
这不见得吧,国产的在这位朋友眼里就这么不争气吗
对啊,国产没那么差劲。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电流跟负载有关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国产的也没有你想得辣么差,其实很多的洋货就这里组装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公司常常这样,机械卡了,老是写变频器故障。
我们这也是这样 都是电气背锅

网友N:
一看变频器报警肯定先找电工的

网友H:
保护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们这机电不分家 ,习惯了。总而言之 ,都是我们干。链子断了,车不动,肯定先找电工。

网友O:
以后搞电气终端显示的电气故障、一律改写为机械故障。

网友P:
回复 楼主:
如果是MM440,建议你把参数P640 = 60 A。这样,再过载就会转速下降甚至停车保护。这叫快速电流限幅保护。MM440有这个功能的。
另外,随时观察变频器的运行电流是对的,他能反映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机械犯卡或阻力变大的特征。可以及时预告机械故障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MM440,建议你把参数P640 = 60 A。这样,再过载就会转速下降甚至停车保护。这叫快速电流限幅保护。MM440有这个功能的。
另外,随时观察变频器的运行电流是对的,他能反映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机械犯卡或阻力变大的特征。可以及时预告机械故障隐患。
谢谢。我和领导建议一下。

网友Q:
这就是需要机电混合型的人才能明辨是非了!

网友R:
轨道一点不起眼的异物,都有可能造成行车电机报过载。

网友S:
机械出现故障,最终也是反映在电器上,多数都是电工去现场查找原因

网友P:
回复 楼主:
MM440有许多的监控参数,都可以利用起来,实现安全的监控保护很容易。

网友T:
电工现在都得全能,机械仪表都得懂

网友U:
先查机械,后查电气,电气只是反映出的故障

网友V:
功率大了一倍还多,电机不成了电热器了。还没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