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指点

楼主(2017-06-22):
有哪位大仙用过西门子st40控制亿丰伺服,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伺服电机停下来时总有惯性,从而达不到精准,
求大仙分析错误所在
是不是需要修改电机一次旋转需要的脉冲数,跟加减速时间,如果是参照什么修改

网友A:
那估计需要加制动了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OCT 和 EtherCAT P 显著减少医疗设备的系统布线工作

网友B:
减速时间放长了看看!
【方案】
图尔克基于RFID系统的自动化晶圆仓库管理

网友C:
【方案】
图尔克 中央润滑系统中的液位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见过同类机子,不需要加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长减速能回到原点,但是短距离运行时速度太慢了

网友D:
减速时间增加
【方案】
图尔克 | I/O模块简化了燃料电池测试台的设置和移动使用

网友E:
伺服驱动器刚性调调看看
【方案】
台达20PM运动控制器在商标点胶机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