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在WIN7系统32位,安装时提示C盘空间不足,实际C盘空间很大,

楼主(2017-06-22):
EPLAN在WIN7系统32位,安装时提示C盘空间不足,实际C盘空间很大,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原因估计是操作系统是GHOST版本导致的。
1、更换EPLAN软件的安装版本编号尝试。
2、更换WIN7操作系统的版本编号进行尝试。

楼主:
无奈改XP系统了

楼主(2017-07-28):
是系统不好,换番茄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