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见鬼

楼主(2017-06-22):
车间普通单相电风扇,不转,检查,发现,主副绕组正常,但有部分绕组可能高温后变色,电容器鼓包,换电容器后,通电,只转约半圈后,立即停止,而不是慢慢停下来。并伴有机械碰撞的轻微响声。再试验,故障依旧,速度稍快,也很快停止。难道是铁芯高温磁化了,当绕组通电后,互相吸合?类似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绕组没有烧断,估计是工人发现不转后,拔掉了插头。

网友A:
这样都不烧的吗?是不是机械故障?

网友B:
绕组可能存在匝间短路

网友C:
看看轴承 是否转子偏心!

网友D:
应该是扫膛了

网友E:
断电的情况下用手转转风翅看看轴不轴

网友F:
断电用手转动风叶试试 有可能轴承问题

网友G:
单相电机的绕组线非常细,并且圈数巨多,不好判断的,一般嗡嗡响不是电机的转子和定子摩擦,就是绕组匝间短路了。

网友H:
一般如果断电手动转不卡,通电会吸住,那就是电容坏了,导致电机磁场单边。我建议你再换个电容,电容好坏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当然也可以直接通220V(短时)再放电,但是切记注意安全,放电之前切记不能碰到导线

网友I:
是卡了吗

网友J:
解决了吗?

网友K:
轴承,转子摩擦,绕组杂间短路,电容,线接错,都有可能不转。

网友L:
基本是报废了,换新吧

网友M:
应该是轴承有问题

网友N:
扇叶卡在了罩子上

网友O:
电容是好的吗?扇叶卡滞吗

网友P:
(难道是铁芯高温磁化了,)还能磁化?

楼主:
很多网友回答的很好。可能是扫膛或轴承问题。手动扇叶可以转动,晃动叶轮在轴承处有明显摆动,估计轴承坏了。事情比较多,只好有时间再去慢慢检修了

网友Q:
大师 真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小到电风扇维修大到大型设备维修,,

网友R:
一般都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