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3):
三菱接触器与热继电器直接连接型如果需要图这样的,两个接触器出线接到热继电器上怎么做?

楼主:
这样是不是可以用可逆性开闭器~!

网友A:
这是没见过实物吗怎么这么问呢?参照一下这个图片!

网友B:
就是正反转主电路图的一部分。

网友C:
二楼的图片,是小功率的接线方案;而大功率的接线方案,常使用如下图片:

网友D:
三菱应该有专门短接跨接用的桥接片,有它很好接的。没有就用线按图短接,短接线占螺丝一侧,热继占另一侧。用硬线会好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见过实物吗怎么这么问呢?参照一下这个图片!

谢谢,就是这个太感谢你了!  我用的是三菱S-T10啥的 好像是这个 可逆接触器     还有你们这个线槽密度挺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见过实物吗怎么这么问呢?参照一下这个图片!

谢谢,就是这个太感谢你了!  我用的是三菱S-T10啥的 好像是这个 可逆接触器     还有你们这个线槽密度挺高
这是密线槽!也有稀一点的。

网友E:
如上所述,接触器并接,一组线引至热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见过实物吗怎么这么问呢?参照一下这个图片!

谢谢,就是这个太感谢你了!  我用的是三菱S-T10啥的 好像是这个 可逆接触器     还有你们这个线槽密度挺高
这是密线槽!也有稀一点的。
这图应该是楼主最满意的答案。

网友G:
照图接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按照二楼的图片做,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