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3):
如何把家用22OVAC,转换为380AC,给一小电机用(很小的那种)?
想用施耐德变频器不知道行不行(220vAc输入,输出380VAC来代替,当然要调到适当频率,让其输出380VAC),变频功能不就是改变Hz同时,也改变电压吗?

网友A:
呵呵;施耐德变频器仅仅是单相AC220V输入,输出最高三相AC220V;当然你可以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来适应;
至于你想的AC220V单相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现在还真的不能说没有,本地就有生产的,但这属于小众品牌,非特殊情况,还是改电机接法为宜;

网友B:
这个具体的可以咨询下厂家能不能变成380V输出!

网友C:
哎呀,如果是三相380V 六个出头的电机你把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然后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不就行了么!

网友D:
单相220输入,输出是三相220V,要改小电机的接线为三角形就可以

网友E:
电机是三相的?看接线有没有三相220v接法
好有钱哦,换个电机多简单

网友F:
用逆变器,就是将交流220v整流滤波再通过电子电路产生3相交流通过变压器升压输出380v交流。

网友G:
有这种变频器,1楼的方法行。

网友H:
感觉没有这种升压的变频器吧!

网友I:
我也同意一楼的说法,以前我也这样用。

网友J:
电机多大,是三相的吗,可查看电动机铭牌,看其电压与接法(参考以上的回复)。

网友K:
不要改变电气参数,它会影响电机性能,对电机的输出力矩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机械性能

网友L:
换个单项电机不行吗?,非得用380?

网友M:
买个电机比买个变频要便宜得多吧。
当然楼主精神可嘉,要的是技术,不计成本,上进心强

网友N:
有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O:
1楼说的对,楼主应该是还没弄明白三相电机铭牌上220/380接法的意思

网友P:
利用的是电子变压器原理,在变频器的输出,采用泵升把输出电压提高。实际上,这个开关电源,既提升输入电压,也可变频。这个应该是定制的产品,不会便宜的。

网友Q:
你的变频器是220v单相输入,380才三相输出,家用电就能用呀,不用变压器呀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三相输入,小变压器也可以用,注意功率小一点

网友R:
小电机就用三角形220v的

网友S:
不知空调的变频板是否有兴趣

网友T:
在论坛里面什么都能学到,万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