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变送器用MODBUS通讯,最后读取值一直有波动,CTRL错误值 1为什么呢?

楼主(2017-06-23):
程序我贴出来了,定时器产生了脉冲信号开启MSG模块,在脉冲频率很小的情况下比如一秒两次时候读取的测量值
是准确而且很平稳的,读取的数值曲线如图4,也没有报错.但是把定时器的时间变小,脉冲频率到一秒10次或者更大的时候,如图3,读取的数值曲线就会有很多波动,而且CTRL的报错数值会出现1,200SMART的官方手册里写着“1 奇偶校验类型无效 ”,可是我的CTRL模块已经设置“0 (无奇偶校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求指教??

网友A:
成功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没有成功

网友A:
脉冲频率很小的情况下比如一秒两次时候读取的测量值
是准确而且很平稳的
这不是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的老板是要求要达到频率10HZ,就是一秒要能测量至少十次。。。。

网友A:
你的要求有点怪异
采集这么频干吗?

网友B:
你采集的变频器什么参数呀?有些参数,就是需要做信号滤波处理的。另外,高速采集不是200的强项,用300或其他能满足100ms以内频响采集的硬件系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的意思是我每次用完MSG采集数据以后,延时一小会,然后马上再发送请求采集数据,不要浪费时间。我理解他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采集变频器,是一个压力变送器的数值。我想请问那个MSG的完成位DONE表示的是已经接收到数据了,并且数据已经传到设定的存储位了,还是只是读取数据命令发送出去,外部程序还要再加上等待一段时间的程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板的意思是我每次用完MSG采集数据以后,延时一小会,然后马上再发送请求采集数据,不要浪费时间。我理解他是这个意思
你这么采集要看从站是否受得了!呵呵!

网友D(2020-07-20):
smart  MODBUS通讯我感觉反应速度有点慢,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波特率可以提高吗,可以的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