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

楼主(2017-06-23):
数控床用的profibus通讯,换变频器用重新设置通讯协议吗?地址用改吗?还是直接换上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变频器要与原来一样,通讯的相关参数设成一样,接线一样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程序还改不了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用改程序,只需把新装变频器的参数设为与拆下的变频器参数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C:
plc侧不用动,新的变频器参数改成profibus相应的参数。还有变频器自身运行控制的参数等等都要设置好。

网友D:
不同型号换就有你烦的,还是同型号更换吧

网友E:
将原变频器的参数拷贝到面板里,在拷到新变频器,按原变频器接线,如果多变频器再看看通讯地址,波特率等参数,肯定没问题的。只是国外变频器支持拷贝的好些,国产的要具体看了。

网友F:
用原变频器参数就行

网友G:
相同变频器可以直接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