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3):
请教各位大牛一个技术问题:
如何降低伺服电控的感应电?
方案:电机——在直流无刷电机(BLDC)基础上把电磁方案由方波改为正弦波交流永磁同步电机,3个开光霍尔埋在电机定子齿槽里作为换相用;
     电控驱动——1、传统的3相6拍电子换相控制;2、利用3个霍尔计算角度,做FOC控制;
现象:同一个电机(霍尔作为位置反馈),采用方案1的电控比方案2的电控,在同样的转速3500RPM和负载下,方案1的电控感应电明显低于方案2的感应电;
后来在此电机上不要霍尔作为位置反馈,换上光电编码器,同样采用FOC控制(方案3),感应电也比方案2的电控低;
分析:方案1,3相6拍控制方式是间隔60°电角度磁场变换一次,而方案2和3的FOC控制方式的磁场是时刻在变换,变换频率明显比方案1高,所以定子铁芯产生的感应电肯定是方案2和方案3高于方案1,但为什么方案2的感应电会比方案3高呢?请技术大牛帮忙解释。

网友A:
多点接地,功率部分加接滤波器或线路加装磁环

网友B:
其实消除感应电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地,但是如果系统各单元间电位不相等,问题就来了。等电位加接地即可消除这个问题的烦恼。

网友C:
接地可以很好消除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接地确实是最好的方法;我们的设备卖到国外去,东南亚那些地方都不接地线。
后来我们做了试验,发现电机个体之间的感应电差异也很大。现在尝试在电机定子铁芯上做些处理看看是否能减小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