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3):
以前我用的是西门子,现在有个项目要有三菱L系列PLC做,12轴的运动控制,选用LD77MS16模块,只是这软件的结构化编程太坑了,和西门子区别太大了,不会用啊,手册也坑,都被绕糊涂了,求求大神了

网友A:
1、和西门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西门子的IEC标准实在有太多的不符合的地方了,如果熟练博图的编程方式,会很快上手三菱。

2、教学视频:http://down.ymmfa.com/?id=3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博途12用的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