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7-06-23):
工控要求,按下按钮线圈一得点,两秒后线圈二得电,按下停止按钮线圈二先失电,两秒后线圈一失电,请问这个需要怎么画原理图,跪求大神??????

网友A:
这个是作业吧!

网友B:
顺序启动 逆序停止。    不难

网友C:
按钮--------set 线圈1
按钮reset
线圈1-------计时2s
计时器到----set 线圈2
reset计时器
停止按钮----reset 线圈2
线圈2-------断电延时2s
延时--------reset 线圈1
--------------------------这是普通做法的正常流程,向来有1/3是要处理异常的.
比如,第一个按钮按下,还没处理完,停止按钮又按了,肿么办?
停止按钮按下,还没处理完,第一个按钮又按了肿么办?
你这个异常,占1/2了.

网友D:
给你发一个电路图自己找配件检验是否正确

网友E:
是用PLC实现吧,控制要求已经明确,分配好IO点,就可以试编程序了。
时间实现采用定时器,“得电”时相当于启动,“失电”时相当于停止(用定时器使“线圈一”“失电”,此时该定时器相当于停止按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