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加磁与退磁

楼主(2017-06-23):
该工件用直流电加磁,如果退磁的话要用直流电换向衰减的方法!如果该工件是交流电加磁是不是要在工件外通入交变的交流电退磁?

网友A:
我就玩过线圈通电加磁

网友B:
最好用交流消磁线圈来退磁。

网友C:
什么工件还加磁退磁呀

网友D:
退磁只能采用交变电流,不能用直流电流,直流电流只能充磁,不能退磁。

同样,交流电只能退磁,不能充磁。带铁芯的交流电设备产生的磁是剩磁,是退磁不完全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磁只能采用交变电流,不能用直流电流,直流电流只能充磁,不能退磁。

同样,交流电只能退磁,不能充磁。带铁芯的交流电设备产生的磁是剩磁,是退磁不完全所致。
我们这个厂的设备就是用直流加磁的,退磁用的也是直流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交流线圈能给直流线圈退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工件还加磁退磁呀
模具上的模仁要用加磁来吸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工件还加磁退磁呀
模具上的模仁要用加磁来吸住
我这边都是使用专用充退磁控制器。

网友F:
直流电正向充磁反向退磁

网友G:
交流电加磁或直流电加磁,退磁的方法应当可以是一样的;
4楼说的有道理,退磁电流逐渐减小、或者磁场逐渐减小(直流如楼主5楼说的方向相反)。

网友H:
有卖退磁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磁只能采用交变电流,不能用直流电流,直流电流只能充磁,不能退磁。

同样,交流电只能退磁,不能充磁。带铁芯的交流电设备产生的磁是剩磁,是退磁不完全所致。
我们这个厂的设备就是用直流加磁的,退磁用的也是直流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交流线圈能给直流线圈退磁吗
你说的和我们这的电磁吸盘一样。直流加磁,反向快速退磁!

网友J:
退磁就是交变电流即可,剩磁退磁亦如此。

网友K:
对于固定的直流充磁由于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可以采取反方向直流消磁,但时间必须相同否则就会反充磁。对于大小方向不明的金属退磁就要用交流逐渐减小来退磁。

网友D:
如果学习过电磁理论中的磁滞原理的人,应该知道所谓的“直流退磁”是否真的有这回事。

当然了,仅降低磁场强度那就是另一回事!

建议没有学习过磁滞原理的人复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现在的讨论应该会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