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modbus通信控制传送数据怎么写?

楼主(2017-06-23):
小弟琢磨了一下,安川变频器各系列说明书上有关于modbus通信部分的说明基本一致。用三菱FX2NPLC控制,有个疑问,按照说明书上编的数据传送方法,变频器会以60HZ的速度正转运行,但是这发送的每一个数据根据说说明书上是怎么来的一直没弄懂,请高人解释一下,还有就是如果我要设置变频器反转,并按10HZ还有30HZ的速度运行,传送的数据会是怎样的排列,谢谢,第一张是正转的数据,第二张是停止

网友A:
258H换算成10进制就是600 注意监控时候默认显示10进制数据!

网友B:
是MODBUS RTU 协议

楼主:
@ liuhuoaaa 258H换算成10进制就是600 注意监控时候默认显示10进制数据
你说的对,修改了这个数值频率确实更改了,但是60hz频率的时候传送的数值是88
30hz的时候是44,不知道这个数值在变频器里面是如何定义的?还有如果要反转需要更改那一位数据啊?

网友C:
反转应该是h10吧。就是D203改成H10试试。

网友C:
不好意思,就该是0011,对应的D203是11,我也是新手,对着书本和你的通讯协议看了下,不知道对不?

楼主:
反转不是h10。D203改成H10变频器不会动作了。

楼主:
d202-207功能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