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7-06-23):
如图所示,模拟量算法应该没有问题吧?这里有台机器用到两路流量模拟量,流量和压力。照着这个算法,压力显示值和实际值对得上,但是流量却相差好大,而且数值有跳动。理论19200,实际是19180左右。请问各位大师如何解释换算的值和实际值对不上的原因?跳动怎么处理?

网友A:
干扰之类的看看

网友B:
理论19200,实际是19180;
呵呵;你以为模拟量误差万分之一都不行?
模拟量都有分辩率,这个误差已经算是非常完美了;

网友C:
已经比较完美的数值

网友D:
是西门子的PLC STEP7编程?为什么不考虑使用FC105

网友E:
数值跳动用程序解决
想理想加修正

网友F:
值跳动需要使用滤波,基本上现在都是数字滤波了。

网友G:
修正可以优化
滤波不晓得能不能全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19200,实际是19180;
呵呵;你以为模拟量误差万分之一都不行?
模拟量都有分辩率,这个误差已经算是非常完美了;
大公司内部要求很严格,而且单位换算成ml/min,所以很明显。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西门子的PLC STEP7编程?为什么不考虑使用FC105
西门子s7_200,用的2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值跳动用程序解决
想理想加修正
客户的要求是要稳定一个数值,而且单位要用ml/min的,就是说原来的3变成3000.放大1000倍,就很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值跳动需要使用滤波,基本上现在都是数字滤波了。
用的什么方法?大神指点下

网友H:
把单位再设定小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值跳动需要使用滤波,基本上现在都是数字滤波了。
用的什么方法?大神指点下
1、可以使用plc模拟量设置的滤波方式,在编程软件里设。
2、是在编程的过程中自己编,控制理论中经典的十种方式,我觉得百度上就应该有。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07a6a30eed630b1c59eeb574.html
参见这个,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采用。

网友I:
嗯,这个不错的链接。在变频器里,有许多的滤波参数,感觉进口设备的数字滤波做的不错。针对模拟量信号的数字滤波,一般都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单位再设定小一点
单位不能改了

网友B:
EM231 AI4x12Bit ;12位的分辩率,不可能能精确到万分之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这个不错的链接。在变频器里,有许多的滤波参数,感觉进口设备的数字滤波做的不错。针对模拟量信号的数字滤波,一般都很有效。
嗯嗯,确实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231 AI4x12Bit ;12位的分辩率,不可能能精确到万分之几的;
因为要把升换算成毫升,根据19200和19180得出的数值会相差几毫升的值的,这边是不允许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所以关注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数字滤波,始终做的差。要么靠硬件滤波,要么靠下级执行器的滤波功能。自己这方面是软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关注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数字滤波,始终做的差。要么靠硬件滤波,要么靠下级执行器的滤波功能。自己这方面是软肋。
?????,这块确实没有接触过,软肋

网友I:
但是国外的智能设备在滤波方面做得很好,比如,德国的动态转矩测试传感器,有一个自己的变送器软件,各种的滤波功能随你选择,总有一个是合适你的。而且效果非常的好。用了以后拍手叫绝。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努力学习和掌握它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国外的智能设备在滤波方面做得很好,比如,德国的动态转矩测试传感器,有一个自己的变送器软件,各种的滤波功能随你选择,总有一个是合适你的。而且效果非常的好。用了以后拍手叫绝。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努力学习和掌握它呦。
没错没错,共勉

网友J:
其实已经非常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已经非常稳定了。
是的,但是客户要求比较高,没有办法,只有用表了,

网友K:
由于模拟量分辨率的制约,精度根本就做不到,能够更换低量程的传感器,以达到低位精度。

网友L:
速度没要求的话,能不能取1000次采样的平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由于模拟量分辨率的制约,精度根本就做不到,能够更换低量程的传感器,以达到低位精度。
这也是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速度没要求的话,能不能取1000次采样的平均数
速度有要求,测试时间也就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