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触摸屏与PLC都能单独与电脑通信进行上下载程序,但它们之间通信就有问题。特别是我发现,触摸屏上显示不出能PLC地址编写的元件 。
下面是间接在线模拟画面 :
下面是直接在线模拟画面:

楼主:
通信设置问题吗?

网友A:
有关HMI和PLC的通讯设置呢?你选的什么型号的PLC?看不到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HMI和PLC的通讯设置呢?你选的什么型号的PLC?看不到唉!
是FX1S型的PLC

网友B:
1S的编程口是422的
正常是422方式
你用的plc编程电缆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的编程口是422的
正常是422方式
你用的plc编程电缆连接的?
PLC和HMI连接的通信电缆是淘宝上买的。是我设置的错误吗?

网友C:
三菱 的下载电缆好像中间有个转接吧,plc那侧好像是422,楼主看看连接电缆,确定好是哪种协议。

网友B:
哪里买的无所谓,关键是对不对

网友D:
估计还是你的通讯电缆问题,屏和PLC通讯设置比较简单

网友E:
可以看下你触摸屏的手册,找到连接部分的说明,按手册的要求来。
另外你用的什么接口连的?看你设置是扩展了个23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你的通讯电缆问题,屏和PLC通讯设置比较简单

楼主:
设置通信类型为RS232,现在只能离线模拟 和连接PLC下载线到电脑实现直接在线模拟 ,其它 不行。

楼主:
跟步科的客服联系,怀疑PLC是仿的,建议用MODBUS通信,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有做过的朋友请给指点 一下。

网友F:
仿的plc通讯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FX1S是停产了,如果是现在买的新的,那应该是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1S是停产了,如果是现在买的新的,那应该是仿的。
这是不是最近才买的,2009年就买了。

网友G:
屏里设置,改一下RS42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屏里设置,改一下RS422,,,
好像设置不了RS422

网友H:
还没有通讯上呢?

网友I:
不是232,是485-4W,试一下看看

网友J:
RS485-4选项就能通讯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屏里设置,改一下RS422,,,

好像设置不了RS422
485-4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