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举个例子,譬如SITRANS PROBE LU  西门子一体化超声波传感器的安装,波束角10°,探测距离12m,池底如果刚好对应12m探测距离的波束角的话,锥形区域的直径应该是2.1m,那么现场实际可用范围在1.2m左右,是否对于探测存在问题,
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一般是有问题.有点冒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实际却是避不开怎么办,到处都是官道,电机等挡着,头大 0.0

网友B:
你是把传感器固定,检测物体有无,还是距离?其他物体是固定不动的就没问题。
超声波不是激光,锥度外一定范围也会影响检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么长的距离,空间又小,只能试试了.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会用导管式的,或者导波式的,或者其它不是超声波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