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想请教下,用松下PLC怎么做定时清零一批数据,比如说晚上12点准时清零DM0-DM100(松下MOV,COPY都不支持上升沿信号)

网友A:
松下什么系列的PLC?DM0是什么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XH系列,DM数据寄存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错了,松下的数据寄存器应该是DT,DM是别的PLC的寄存器。

网友A:
PLC的指令不支持P指令,你可以在前面的条件上加上升沿指令啊,变通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B:
先说你要定时清数据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松下的PLC要加时间模块,不然是没有时间的,除非你读取外部触摸屏的时间!